B470 开机正常,待机是多少?我的是0.04A

楼主(2016-10-14):
B470 开机正常,待机是多少?我的是0.04A  都正常使用, 上次乌龟壳短路 连带CPU 一起烧掉, 换了2个乌龟壳后都正常使用, 就是待机电流0.04A 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
电流 偶尔 0.03a  一般都是 0.04a

电池充满放着四五天就全没电了, 如拔掉电池几个礼拜电池都有电的

网友:
能开机用就行

网友:
0.04也不高呀

网友:
会吗, 可总老是充满的电池 放笔记本上 三四天后就没一个电了,拆掉电池个把星期都有电

网友:
那你就查下二级电压

网友:
应该是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乐

网友:
待机0.04 偏高的

网友:
这个要怎么查? 步骤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