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不开机

楼主(2016-10-14):
手里一台华硕不开机不触发,谁知道待机5v是开机有还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把版号说明 要看板号才知道 还有时系

网友:
都见习维客了  发贴没有分类啊 应该是求助贴

网友:
发贴没有分类啊 应该是求助贴

网友:
待机就应该有吧

网友:
南桥吹热试下···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个黄色晶振吧  有的话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