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联想m490内屏灰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6-10-14):
联想m490版号如图

原始故障图外接正常

首先怀疑屏问题换了一个块故障一样,开始测信号,屏供电(DCBATOUT_LCD 19v,LCDVDD 3.3v。背光开启信号BLON_OUT_C 3v正常,亮度调节L_BKLT_CTRL3v正常)示波器测I2c总线读取屏正常,lvds对地阻止正常,信号已在上图标注,看来主板这边没有问题,测屏线通断,全都通。这就怪了,难道换的屏也有问题,继续换屏找了全新的装上显示正常。以为大工告成,告诉客户坏了,报完价格,装机测试杯具了。上图

变成多个画面,之前维修到过这种问题,有的是屏问题,有的是显卡问题,难道换的新屏有问题,继续换屏,这才发现,除这块屏能显示,其他都是白屏,把屏放到别的机器测试正常,难道是屏码片问题,这在联想机器上还没碰到过,找了半天也没有一样的屏换麻片。期间又测了一遍接口信号跟屏线通断,还是正常的,无语了,搞显卡吧,此显卡灌黑胶的难度你懂的,历经千辛万苦,显卡换好,装机开奖,故障一样,到此几乎崩溃。
第二天发现来一个e420机器,屏线接口外观一样,一看引脚定义除摄像头信号有区别其他都一样,不影响直接代用,上机一切正常。看来只是简单的屏线问题竟然走了这多弯路,维修到此结束。总结这个可能屏线信号干扰或者需接测试通断正常,但使用时信号干扰不正常,以此经验希望以后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A:
屏线测试正常 走了好大的弯路  加分了

网友:
显存也是出现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测试正常 走了好大的弯路  加分了

谢谢,修好了 我还测了一遍屏线通断都通,真的无语了

网友:
写的简单修的累

网友:
换了屏线接口吗?

网友:
这个路绕的太远

网友:
一般的屏应该都能用吧,你这种还是算少数

网友:
简单的问题容易忽视

网友:
你开始就在走弯路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

网友:
没有真正找到故障点 最后还是让你发现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能显示,分屏,是屏线有问题这么说。以前遇到6分屏的,没有搞定,现在想想是不是也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加点分吧,显卡都换了

网友:
都是经验祝楼主一翻风顺

网友:
屏线你不是测试都正常的吗,后面你换了屏线,有没有换几个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