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14R奇怪故障

楼主(2016-10-14):
此机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但把机器稍稍移动下就掉电,刚开始以为是机器主板和外壳哪里接触不良引起的,于是就把主板拆出,祼板摆在维修台上,开机再把主板轻轻摆动,或用手指敲打主板都还是会出现掉电的现象,由于此机开机有显示,没有一定的把握也不能轻易动,所以希望各位指点迷律。
掉电

网友:
应该是桥虚汗了

网友:
把桥一加焊独显集显及CPU供电都没有了,换了南桥故障也如此,纠结中!

网友:
再换个南桥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