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 悲剧的换硬盘,求详细点位图!!

楼主(2016-10-14):
拆硬盘拆成这样还有救吗?

谁有详细的点位图?想全部飞线过去,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掉点严重呀

网友A:
莫名的喜感  楼主这拆掉3分之2的技术 也去拆~~~无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名的喜感  楼主这拆掉3分之2的技术 也去拆~~~无语啊~

第一次……温度350, 感觉吹了好久好久,都不动啊。不耐烦了,就暴力整了,听着啪啪的短线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温度350, 感觉吹了好久好久,都不动啊。不耐烦了,就暴力整了,听着啪啪的短线声……

.......这个就蛋疼了

网友C:
你的空点都没有掉。有用的点到时掉了不少。

网友:
温度不够就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空点都没有掉。有用的点到时掉了不少。

啊,不会把,悲剧的

网友:
赔个板子呗,现在MINI1不贵

网友:
确实是悲剧

网友:
艺不高人胆大,

网友:
飞线吧。这是可取的。

网友:
目测凶多吉少,恕我直言能拆成这样就别想着飞线了,哪有那么好飞

网友:
..................

god17174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是生拉硬扯下来的啊    服了

网友:
这没救啦吧!

网友D:
不要瞎搞啊!预热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瞎搞啊!预热不到啊!

是啊,太心急了。没耐性等……

网友E:
你是整个撕下来的吧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整个撕下来的吧  佩服

是啊,硬盘都看到弯了的。

网友:
你看看飞线可不可以解决吧 太多啦掉点

网友:
目测死刑楼主节哀

网友:
温度够了,风速够嘛?这很重要……

网友:
掉点太多了,杯具。

网友:
这真没救了

网友:
做維修的一定要有耐心~不然就是口袋錢要夠多......

网友:
你怎么不飞那............

网友:
向高手致敬!受教了!万分感谢!

バ幸福De右岸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点位有,但是这个这么多点难了。还好MINI1的板子不贵。换板吧,我第一次苹果5硬盘掉点也差不多这个样子。十几根线,飞了好久,结果装了好多次,最终还是放弃了。好多线是板层里面的。一根两根三根五根咬咬牙就飞起来了。这么多,要能搞起来这飞线技术也到位了。PCB的话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温度350, 感觉吹了好久好久,都不动啊。不耐烦了,就暴力整了,听着啪啪的短线声……

谁都有第一次啊,你这个主要是温度不够,加热不均匀。一开始怕爆CPU什么的,不敢加温度,但拆掉这么多点和CPU爆了又多大区别啊。所以我现在是撬不动就加温度,一直加到能撬动为止。PAD有时候温度我都加到380。然不然它不动,你一用力肯定掉点。

网友:
莫名我就喜欢你   哎  这个就麻烦了  飞线 绿油  慢慢弄吧

网友:
生拉硬扯的结果啊  宁可吃不下来也不要用力啊

网友:
真是翘硬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