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

楼主(2016-10-14):
板号DA0SW6MB6E0  REV:E   有3v5v 不触发待机0.01

网友:
输出3V5V正常不触发必查:
必查EC条件:待机供电,开关信号,时钟(32.768KHz),复位(RSMRST#),读取程序(BIOS),适配器检测信号,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高低高3.3V)给桥的PWRBIT#(脚位)。

网友:
时序还没查完吧

网友:
有个换男桥OK的。看看吧

网友:
什么都没有查……怎么回答你……问问题要把所查的都说一下才能帮助你……。

网友:
问题说的太笼统啦  都不知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2016-11-20):
这个机器修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都还没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