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68-V LX 1.0代码55 系统时钟信号低

楼主(2016-10-14):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P8Z68-V LX 1.0 档代码 55
测量SMDATA 3.3V  SMCLK 1.8V 时钟信号电压偏低,第一想到的是南桥旁的排阻 ,换掉排阻472故障依旧,根据点位图查到内存上方原件PU14 SMCLK 其他脚电压都正常,风枪吹掉后,SMCLK 信号恢复到3.3v 。
原件上标注的是LM324 4脚芯片(3334A),没有从料板上拆了个3351A ,装上亮机,测试一切正常
附点位图跟亮机BIOS。

网友:
华硕只要看位置很多能代用

网友A:
那是个什么芯片  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什么芯片  转换?

UP6262
华硕主板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