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插内存掉电 反复重启(亮)不插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6-10-14):
型号  LENOVO  G480  板号la-7981p   注意板号!G480有两款 此款是la-7981p  故障为 插上内存 就电流0———0.89——0.28——0.28——0.28  拔掉内存 电流 卡在0.77  内存换过  CPU换过~ bios也刷了好几个  论坛一搜 有好些个人修到这个问题  貌似都没有解决  有人说是 显卡  有人说南桥  有人说BIOS!! 可惜 都不对症!  特来发帖悬赏! 有修到的朋友 请说一下  !只要你的方法对症了  这分就送出去!
  后续添加!!:是不亮的 标题写错了!!

网友:
这些回复 十个有九个都是灌水的!水的要命!

网友A:
你看下内存是否坏了,还有缺电压,电压偏高偏低也都会引起这样问题的

网友:
仁宝的,亮机掉电?

网友B:
有的说是否BIOS  写个BIOS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内存是否坏了,还有缺电压,电压偏高偏低也都会引起这样问题的

内存换过了 大兄弟  !

网友C:
G480  la-7981p  蓝板  不亮机! 插内存就掉到0.28左右 然后反复0.28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说是否BIOS  写个BIOS 试下。

刷了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480  la-7981p  蓝板  不亮机! 插内存就掉到0.28左右 然后反复0.28重启

桥吧
仁宝的G480 BIOS故障率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桥吧
仁宝的G480 BIOS故障率不大

桥也做过了  换的话 估计没意思了 同行的额!

网友E:
一般都是缺电照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缺电照成的

不插内存 不掉的时候 电压都是正常的! 所以 阁下所说 估计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桥也做过了  换的话 估计没意思了 同行的额!

查查内存的各条件,复位的门电路及上拉供电不足会这样,如果条件正常就拆个料板的桥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内存的各条件,复位的门电路及上拉供电不足会这样,如果条件正常就拆个料板的桥换了吧。

恩 我查查看!!!

网友:
遇到过老烧内存的,把内存供电芯片和周边电容全换才好!

网友F:
M_DRAM_PWRGD  +1.5V_CPU_VDDQ    DDR3_DRAMRST# 都测过没?

网友G:
这机器双显卡的吧  那显卡可以先放一边    这个电流应该不过CPU  问题就集中在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M_DRAM_PWRGD  +1.5V_CPU_VDDQ    DDR3_DRAMRST# 都测过没?

瞬间电压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双显卡的吧  那显卡可以先放一边    这个电流应该不过CPU  问题就集中在南桥了

不会真的要换桥吧    蛋疼中

网友G:
我有一个问题让你给我分析下  Z485  AMD双显卡  A8-4500M  除了独显的相关供电  其他电压都有了   包括GCH_PWRGD   A_RST#  但是南桥不发出独显供电开启信号     怎么破  南桥  BIOS  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问题让你给我分析下  Z485  AMD双显卡  A8-4500M  除了独显的相关供电  其他电压都有了   包括GCH_ ...

是不是  南桥到显卡供电开启  断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南桥到显卡供电开启  断线了啊

我也希望是这样呀

网友:
估计有那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
该集显试试吧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要查内存的各个条件

网友:
查下集显供电

网友H:
bios芯片有没有被人换过, 找个联想差不多的板子上拆个BIOS芯片 再刷一个程序看看 现在联想的BIOS芯片里面有几K的OTP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芯片有没有被人换过, 找个联想差不多的板子上拆个BIOS芯片 再刷一个程序看看 现在联想的BIOS芯片里面 ...

OTP 是什么  还有就是 论坛有很多一样的故障 所以应该不是BIOS芯片引起的!

网友I:
这个一般就是BIOS问题呀

网友J:
这个电流有点诡异啊,0.28A的时候测电压是否正常呀

网友K:
这种问题真么碰到过 虽然修了三个机器了这个机器的亮机电流是0.8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问题真么碰到过 虽然修了三个机器了这个机器的亮机电流是0.85左右,

这么低 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流有点诡异啊,0.28A的时候测电压是否正常呀

0.28当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一般就是BIOS问题呀

你说的 估计是绿板的那一款!

网友L: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

显卡  也已经做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  也已经做了  还是老样子!

那把显卡供电断开看看,,,这种要么是显卡问题要么是BIOS,这两种都不是的话那就难搞了,,没示波器应该难搞定了

网友M:
显卡供电和内存供电方面滤波不良,仔细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显卡供电和内存供电方面滤波不良,仔细找下。

真的假的??兄弟遇到过?

网友:
CPU PG量过没有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