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求解 战神的 奇葩问题 急急急急急急 !!!!!

楼主(2016-10-14):
今天接到一个 神州的本子 蓝天代工的主板 板号 6-71-P6500-D03 客户说开机 显示一堆英文字母 如图所示 BIOS 进不去 系统进不去 我以为是 CMOS 没电导致了 拆机 测量电池有电 ,电池通过一个电阻和二极管给南桥供电 我测量二极管一端有3.3V 一端只有0.02V 发现问题了 于是测量南桥对地阻值  500欧 应该是正常的吧 ,然后又把 连接的电容全部拆下 结果还是0.02V 图示判断是南桥本身坏了 好吧 BGA 拆下来 测量电压 尼玛 我就醉了 还是0.02V,不管了 ,不通过二极管和电阻 直接把电池焊在南桥的一端 电压没有被拉低 3.3v 我以为这就可以了 ,于是开机 还是显示 那一堆英文字母 我没办法了 有没有大神 帮帮忙 !!!!!帮我分析分析 电路图和图片,希望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此机已经修复 具体问题 我猜测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可能是多个电容引起的,我是拆一个 测量之后 装回去 再拆下一个 最后我索性把电容全拆了 爱咋咋地 最后刷了个BIOS 完美亮机 测试没问题!!!!多谢 广州讯芯科技!!你太厉害了 !附上亮机图 ,同行的本子,报价800!!!

网友A:
在线等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多谢啦 非常感谢

网友:
有没有人那  各位版主 各位大侠 !!!!帮帮我的忙吧!!!!

网友:
图片处理了下  看的脖子疼

提示是电池报错,带电后电压是多少    双二极管是否正常呢?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的问题,好好查电路吧。

网友B:
rtc到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电阻吧   电池还焊回去   你可以换下试试   不行你先查一下英文提示的什么错误
百度一堆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不行修充电

网友:
能亮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不敢放手大胆的搞

网友:
没见过---只能观望

网友: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电池 没有问题 我已经换了 电阻两端电压都是正常的 啊 就是二极管的一端 电压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tc到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电阻吧   电池还焊回去   你可以换下试试   不行你先查一下英文提示的什么错误
...

你帮我看下 你那几个电阻 我都测量了 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多谢啦 非常感谢

一个RTC电路故障,都已经排除南桥问题了,为什么还要搞得这么复杂咯

网友:
CMOS电池是坏的或最近更换了。(如果你继续看到这条消息,咨询系统用户指南的更多信息)  这是我翻译过来的。。

网友:
你得查RTC VCC电路。。他是有两路的。。。一个复位。。另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要有3.3的电压

网友:
呵呵 应该是有5路。。进南桥的。。刚刚没仔细看图纸。。。

网友:
把Q43拆了试试

网友:
这个是测量电压的图片

网友:
大家看下 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拆了 不行 大神 我认识你 我知道你非常厉害 希望你能帮帮我啊

网友:
骗分怪在此   先来一分再说

网友C:
查RTC_VCC所到之处断开,只供电到桥,一路一路断开,直到找出问题之一路。找到后排除之线路元件,不变时就拆桥打此线空载阻值。不排除板层漏电可能。

网友:
电容C770 C432 C778 C779 C777  还有电阻R663 Q 43 全部拆掉之后 还是 0.02V 集思广益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RTC_VCC所到之处断开,只供电到桥,一路一路断开,直到找出问题之一路。找到后排除之线路元件,不变时就 ...

所有的件都是一个一个拆的
没发现问题 如果板层有问题 是不是就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件都是一个一个拆的
没发现问题 如果板层有问题 是不是就修不了了

先采用断路的方法找到那一路拉低,找到后查,也不是就修不了啦,去除原线路,重新飞线到桥上对应的点上。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可是我技术一般那 不知道能不能 搞好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收不收徒弟啊

网友:
处理这故障要报明风险啊!免得被动。
如果拆桥了就先别上桥,查到RTCVCC正常后才上桥。

网友:
不是有两个三极管吗  我觉得拉低是被三极管拉低了  EC_RTC_RESET是EC控制的  你找EC呀   先刷程序

网友:
机器 已经修复 已经修复 具体问题还是不清楚 我把所有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 重新刷了一个BIOS  现在电压正常了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板层漏电,问客户是不是放得时间长。

网友:
战神四代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感谢 广州讯芯科技  多谢你的 帮助 非常感谢 大家的 帮忙 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帮我看下 你那几个电阻 我都测量了 没有问题的啊

搜索桥内部的rtc你看下就造了
搜索外部名称    看连接到哪里

网友:
对了 这个机器还有后续 ,客户拿回去说显卡驱不上 显卡是GTX 965M 检测的时候 鲁大师驱动都检测不到 后来刷了个 原装的BIOS 好了

网友:
同行的本子,报价800!!! 是我看错了还是你打错了

网友:
这个机子可以报价800 ,厉害呀

网友:
同行的本子,报价8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