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 蓝屏死机

楼主(2016-10-14):
手上有台DELL 3450 拿来客户说是装显卡驱动死机,我把显卡驱动装起来了,但是冷机开机会蓝屏重启,报(0X00000116)和死机,硬关两三次又能开启正常使用,进系统都正常,但不能给系统分级和鲁大师评分,一弄就会蓝屏报116,显卡压过一次,CPU换过    求助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为什么?给点见解

网友:
估计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A:
显卡坏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啊!!!!!

换了也是一样,还是蓝屏,BIOS也升级了的

网友:
116大多数都是显卡,也可以先查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主板没有进过液体,那就换显卡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也是一样,还是蓝屏,BIOS也升级了的

116的基本都是显卡,我都换了好多个了,那再查下显卡供电什么的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先直接换个显卡再说 有些芯片出问题也是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换过,显存也换完了,CPU换过,BIOS升级过,但是还是依然装显卡驱动报116。完全不知从何处下手了

网友:
116 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重新植球 不行就换掉

网友:
报错116检测一下显卡供电没问题就换一块显卡吧

网友:
116是显卡报错代码

网友:
显卡问题的

网友:
供电正常换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