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DocuPrint2050 卡纸问题

楼主(2016-10-14):
富士施乐DocuPrint2050 ,用这款机器的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打印或是复印偶尔卡纸,我是用70G纸张的,用70G的纸频繁一点,用80G的纸比较少卡纸,但偶尔也会有卡纸现象,叫维修复印机的来检查也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师傅建议我用80G的标准纸。难道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谁会修,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一直都觉得富士施乐打印机不怎么好用。。以后再也不用富士施乐打印机了。。烦。。

网友A:
我们楼上买这个挺多的   挺说还可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楼上买这个挺多的   挺说还可以的呀

反正就是卡纸。。又不频繁

网友:
DP2050啊,还以为是DC2050.

网友:
70克与80克的不同就是搓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