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IN7系统,用一键装机和用手动ghost装到最后不一样?

楼主(2016-10-14):
到最后打开电脑桌面图标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一键装机 会带其它软件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键装机 会带其它软件把

支持,一键都有关联软件的。手动G的话,少一些,不过也有。

网友:
不是镜像文件中的?

网友:
一键装机这个功能本身也会带捆绑软件的

网友:
不能,确定用的是同一个G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