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WIFI 版 的IPAD 解ID ,

楼主(2016-10-14):
有朋友说现在的IPAD  WIFI  版 的,知道序列号,就可以 查解,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G 版的IPAD  不行,,

网友:
告诉他序列号,  然后他帮解,  解开了,再自己进DFU 刷机, 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人家的饭碗 肯定不说

网友:
不用换硬盘?

网友:
应该是只限WiFi版的吧!

网友:
想必是WiFi版的  设计没那么严谨! 漏洞好找吧!

网友A:
陈老师现在可以这样搞了?  这么屌!!

网友:
各种门路都很多的   不用想了 没人告诉  想破头也想不出来的

网友:
这种软解的,还是比较少人知道的,不像硬解

网友:
有些人就是比较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现在可以这样搞了?  这么屌!!

别以为穿个马甲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去,,,

网友:
机器 在我手上, 只要把 序列号告诉他就行了,  然后刷机 重新激活,

网友:
这个没有人会告诉你的,属于机密问题啦

网友:
陈老师! 以后会有人放出来的! 现在还是硬解下算了!

网友:
WIFI版,换了硬盘要写序列号吗?

网友:
国外服务器, 我朋友接单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