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C 解决不亮 掉电重启

楼主(2016-10-14):
   4代  I7    16M   请对好 刷

12298-4 代I7厂.rar

网友:
楼主 好多板子啊!

网友:
  : 大概  20多片吧

网友:
这么多这种板子

网友:
嗯  来了 一批

网友:
这机器掉电,这机器不都是CPU的问题吗,刷BIOS能好吗?

网友:
不全是CPU的问题

网友(2016-12-17):
我也电流0.3A反复重启,是CPU还是BIOS

网友:
有刷成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