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完整的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楼主(2016-10-14):
史上最完整的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图1

  什么是双清?

  双清就是指清除缓存和内存数据,清除用户数据并恢复出厂设置,清除系统缓存这两个步骤在刷机前必须执行。

  如何双清?

  下面以开博尔电视盒子为例,给大家介绍机顶盒双清的具体操作方法:

  首先播放器是断电状态,然后找个牙签顶住RESET键,最后再打开电源通电!直到播放器的界面出现到了recovery界面,再松开RESET按键。

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图2

  上图所示为系统进入recovery界面。

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图3

  然后准备第一步,选择第六项,也就是倒数第三项(用播放器的遥控器控制)。

  如下图:

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图4

  按OK按键选择。

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图5

  出现这个界面之后选择 delete aoo user date,第一步完成。

  选择之后又会自动返回到recovery界面首页。如图:

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图6

  之后调整到倒数第二项,如图:

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图7

网络机顶盒双清教程 图8

  点击OK按键,会自动清理,当播放器自动返回到这个界面的时候,第二步结束。双清完成。

网友A:
这不是和手机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和手机一样的

都是双清,应该查不多的

网友:
就是手机安卓

网友B:
安卓的可以'别的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的可以'别的系统就不行了

和安卓手机一样的操作方法

网友:
和安卓一样

网友:
智能电视机顶盒就是由安卓系统构成,所以和安卓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