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 花屏

楼主(2016-10-14):
进系统就花屏  雪花一样的  满屏  乱闪   装显卡驱动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卸载就好   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要换显卡了

网友:
晕  必须呀

网友:
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不是  是显存问题  加焊就好了 不用换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CPU了

网友:
和以前那Y40-70是不是差不球多哦,显存

网友:
现存搞搞  不一定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