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430的EC KB9012QF A3刷写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没这样刷过 看了看教程 最后那个接地的意思是不是键盘口18脚和32脚也用线连起来就行了呀

接上去读不出来什么情况 脚位应该对的 换个转接座也不行 我还把线又搞短了一点 识别不了呀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是连起来再接地吧

网友:
下次试一下,老买,还挺贵。

网友:
原来是没接地线的原因  那个图右下角被挡住 我没看到

网友:
刷完有待机3 5V了 不触发 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连起来再接地吧

接上可以了

网友:
还是买拆机的芯片,省得麻烦,你搞这个的时间都可以修其它的一台机器了

网友:
这种方法很老了,直接把EC拆下来,去买个刷EC的座子,再焊上去,然后刷写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