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78笔记本屏幕不显示、暗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14):
三星R478笔记本屏幕不显示、暗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三星R478

  【故障现象】:屏幕不显示,暗屏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笔记本说屏幕不显示,暗屏

  【维修过程】

  拿过本子开始检测,加电电流跳变正常,但屏幕不显示,按关机的时候发现屏闪了一下,开机仔细观察有显示,是暗屏。

  屏是LED的,LED屏暗屏很少遇到。找了块好屏换上去显示正常,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找了一块同型号能亮的碎屏,把暗屏的升压灯条的接口装到碎屏的升压条接口上,也亮了,那就只剩下逻辑板的升压部分有问题了。

  怀疑过升压芯片坏,但逻辑板太薄了,用风枪换弄不好屏就废了。

  记得原来师傅说过可以把坏屏能亮的板剪下来改,师傅教我的一招在此分享给大家:

  LED屏40针的35脚BL EN就是控制,36脚PWM亮度调节,38 39 40脚主供电,和LCD的一样,只要有供电、控制、和地就可以了。

图1 三星R478暗屏故障维修

  三星的LED屏,剪的时候留了屏线接口。

图2 三星R478暗屏故障维修

  找一个碎屏背光能亮的飞线,38 39 40供电对供电,35脚控制36脚亮度调节再接一个地。

图3 三星R478暗屏故障维修

  下面是测屏仪没接VGA线的效果。接上VGA显示就正常了。

图4 三星R478暗屏故障维修

  三星的LED屏能在逻辑板上跑电路,供电控制亮度调节在升压芯片旁边,这样剪的板就小多了。

图5 三星R478暗屏故障维修

  装机,开机显示正常了。

图6 三星R478暗屏故障维修

  这里要注意的事,找板的时候最好是同型号的,升压灯条接口一定要一样。

  改好以后升压条的排线要接在发的板上。

  我怕接不好烧主板,所以我才用的测屏仪,这个也不贵。大家在收坏笔记本或者在维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可以用它测屏都没有问题,买的时候多要几种屏线。

  文章来源:迅维ID:【超朦】

网友:
很牛X 。。。这样也行~。

网友:
修的可以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这样改啊    怎么不选择换升压芯片试试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废物利用,不错!

网友:
这个线飞的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