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无CPU电压

楼主(2016-10-14):
接到一台联想G470 客户自己带着电池拆机清理风扇 就不开机了  接上电源 开机0.35 无CPU电压 VID VIN SDA ALERT# SCLK 1.1V  现在就是 pgoodg没有电压 boot1 boot2 都没有电压 cpu换过 桥bios 刷过 还是不行 我看网上有帖子和我的类似 都是换桥 那我应该测哪才能确定桥好坏呢??

网友:
补充下啊 版哈LA-6751p

网友A:
CPU 没电压刷BIOS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没电压刷BIOS  我也是醉了

呵呵 你自己看看论坛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
哥们你照着时序修   不行查桥供电,别老想着换桥

网友:
应该是桥这边的问题

网友B:
取了21脚的电阻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了21脚的电阻 试试

是24脚电阻

网友B:
对的 忘记哪一个了
现在95831修的少了

网友C:
检查下桥的 PROCPWRGD出来没有

网友C:
干掉  VBOOT 24脚电阻 ,看看 强制搞 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忘记哪一个了
现在95831修的少了

现在都修三代四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掉  VBOOT 24脚电阻 ,看看 强制搞 电压出来

干掉那个电阻24脚又3.3电压 还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桥的 PROCPWRGD出来没有

那个测量点在哪大神 网上的图片是坏的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桥的 PROCPWRGD出来没有

给个联系方式学习下

网友:
按条件查吧。。

网友:
95831还是人为搞得。记得CPU电路和南桥有一个相连的电阻看图纸找找

网友:
我这也有台G470 不出CPU电压的,修不好,呵呵 桥换了,BIOS刷了,  这问题真是不好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