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移动硬盘不认盘灯不闪是不是板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收到一块西数500G移动硬盘,具体型号为WD5000BMVV-11SXZS1,板号2060-771754-000 REV A 不认盘,磁盘转动正常,没有异响,换过数据线,想淘块板来换下试试看能不能好,想问下各位大师

网友A:
移动盘跟硬盘有差别,但硬盘转动正常,如果按硬盘来说,就不是板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盘跟硬盘有差别,但硬盘转动正常,如果按硬盘来说,就不是板坏的问题了。。。

一般来说会是哪里的问题呢,BIOS吗

网友B:
板坏的可能性不太,你可以换板试下,记得BIOS要对换,也可以改SATA口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坏的可能性不太,你可以换板试下,记得BIOS要对换,也可以改SATA口试下,

恩,板已经换了,USB驱动打不上,对换BIOS后反而认不到,卖家说是原板BIOS坏了,搞不好了

网友C:
没敲,换个板,上通刷,跑个SF就行了,有那么废劲吗?兄弟,前提你又不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敲,换个板,上通刷,跑个SF就行了,有那么废劲吗?兄弟,前提你又不要数据

通刷 SF是具体怎么操作,兄弟具体能否说下

网友:
具体的...具体....就是慢慢的去学习,搞通刷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懂的.....

网友:
拆出来,换SATA接口,用MHDD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