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MD 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6-10-14):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ASUS X550MD的主板,拿过来是不触发,ASUS X550MD 待机0.01不触发。   网上说这个板子待机有5V 没有3v 我这个就怪了 把bios芯片取了,。  3 5V还有?这个就怪了? 各个电压阻值都正常,没有维修思路 BIOS也刷了好几个。希望朋友给点意见,我吧板子的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板子是上家修过 拿过来的时候刷过BIOS的!

网友:
供电问题那你就找供电芯片的条件呀   我怎么碰不到这样的小问题  都是令人蛋疼的恶心货

网友:
南桥晶振 ~~~~~

网友:
这个板子的南桥是和CPU一体的。

网友:
骗分怪在此   先来一分再说

级菜鸟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bailang381 -2

网友:
查查图纸,看看

网友:
刷BIOS有毛用  换8207 或者加焊排组

网友B:
修板还是要按时序来,不能什么的就是病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还是要按时序来,不能什么的就是病通修。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板子把BIOS芯片取了 还有3 5v 这个3 5v的开启信号应该是ec读取了BIOS程序后 发出来了 现在BIOS都没有。还发出开启信号。说明问题出在ec上面。准备订一个ec回来试试

网友:
很简单,直接逆向维修,从RSMRST#切入进去。

网友:
要是被上家动过手脚,修死都会

网友:
后来在帖子上看到 有的朋友说 这个BIOS芯片是1.8V的低电压芯片。如果换成普通的3.3V希尔特编程器刷的话 结果就有可能不触发。所以顺便定了一个低电压版的BIOS芯片。回来试试,结果出来了 再给大家伙说

网友:
找一下看有图纸不,,如果有图纸好查一些

网友:
找到图纸,然后按照条件修

网友C:
刷个bios 肯能就好了

网友:
asus  很多现在板载都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 肯能就好了

刷了好多个了  都不得行啊

网友:
人品问题吧

网友:
你们还有机修。。。。我都几个月没开单了

网友:
华硕的头痛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板子是上家修过 拿过来的时候刷过BIOS的!

有可能上面那BIOS不是原机BIOS了

网友:
按照正常的时序检修啊,,检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正常!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抓一下3 5V 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我的跟你故障稍有不同,触发到0.05A 掉电反复重启,
我买了1.8V BIOS芯片,BIOS也刷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