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 1.3 掉电

楼主(2016-10-14):
触发后跑到5251 掉电,在掉电过程测量各供电正常,时钟96M和SATA100M,示波器都测出来了 ,各位大神,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测电压吧  个地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吧  个地方电压

内存CPU 桥供电总线都正常

网友B:
52不过内存啊    条件走一遍

网友:
是不是桥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不过内存啊    条件走一遍

内存主供电,基准,SPD SM总线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