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温度高

楼主(2016-10-14):
苹果A1466温度高,看了论坛里说风扇狂转和卡的问题电源小板有问题我这个不是风扇狂转和卡就是温度高,尝试拔电源小板和主板连接线。开机风扇狂转温度下降了不高。手头上正好有这种小板,换上后还是一样温度高,温度高风扇是正常转的。也怀疑有可能是散热片问题,因为风扇风吹出来是冷风,但是散热片确很烫。现在就不肯定是那个问题了

网友:
这破机子是这样

网友:
这肯定是散热片的问题哦 楼主

网友:
几年份的机器?你机器是装WIN7系统吗?这款发热很少是散热器的问题。换了也不会好,我弄了好几台了,主板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在想- -苹果风扇有没有办法去保护啊。

网友:
12年的机子了,今天散热片到货,换个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拔掉电源小板的那根排线,温度就马上下来了,但是声卡了啥的就不能用,换过排线和小板都没用,最后退了,楼主有结果请告知下结果

网友:
不会死机掉电就不用管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拔掉电源音频排线温度立即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可以好

网友:
装的win7系统吗   都高

网友:
如果散热片两边都很烫但吹出来的是冷风,肯定是散热器出现问题了。

网友:
什么系统呢,你是动过BIOS还是怎么回事 ?

网友:
都说吹出来是冷风   散热器很烫 这不明显散热铜管不好嘛?   参考e40

网友:
WIN7下温度高正常

网友A:
这个就有可能是散热器的问题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有可能是散热器的问题了哟

恩换了就好

网友:
楼主换个散热铁就好了吗?

网友:
就这个吊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