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T3500

楼主(2016-10-14):
DELL T3500不开机,拔掉COMS电池可以开机,第二天又打不开,需要从新拔掉COMS电池才可以开机。有没有那位朋友修到过这个问题。说一声
不开机

网友:
一般是怀疑南桥的问题。

网友:
原来修过,先排除COMS电路问题,如果不行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南桥加热了,还是不行,估计南桥坏了,客户不愿意等了手上没有这个桥,就没弄了

网友:
CRT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