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P不触发 值得一看的故障

楼主(2016-10-14):
版号:DASWH
故障:不触发
1.拆机测量 公共点只有4V左右 PQ25 G级3.76V 测量PR173 +VH28 也有28v的电压 但是另一端被拉低

2.故障锁定 开始排除 换PR173电阻还是一样 PR172这个电阻没装 PQ27这个管子阻值正常 而且G级是低电平 PQ25G级还连到一个信号BATDIS_G 电池隔离管 测量有阻值 没明显的击穿 此时有点懵比 论坛查一下看看  还真有这个问题的 说是板层短路 直连PQ25 好的 于是我也照着直连一下 待机电流变成0.1了 明显偏大 看来此路不通

想到另一种方法 翘起PQ25的G级 直连PR173 别的什么也不接 排除板层的问题 还是一样 电流还是0.1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PQ3 电池隔离管软击穿 拆掉PQ3 待机正常了 0.01

3.这时公共点正常了 但是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最近总是遇到这样的 修好一个问题又冒出一个问题 烦躁 测量待机没有 3 5V 找到开启信号S5 ON没电压 测量发现S5_ON 出来一下就关闭 是有一个跳变的 而且这个瞬间 3 5V 也都能出来 S5_ON是EC48脚发出来的 不知道到这步你们会怎么做

4.我想到的是二级转换电压 测量+3V对地值正常 但是+5V短了 看来是中奖了 烧机 烧了半天没摸到哪发热的 再测对地值又正常了 这是我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 给烧不短的 也是醉了 不放心 于是拷机一天没问题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不触发的,需要在EC的脚上飞个3.3就行了,哈哈

网友:
这个机子3 5V是触发后才会有

网友:
技术不错,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