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V2.04跑马B6

楼主(2016-10-14):
ASUS P8B75-V2.04为双BIOS,网上找的BOIS都是右边的有内容,左边均为空,上面是我备份的有内容,但这机跑马B6,电压等未见异常,求答案

ASUS P8B75-V2.04右.rar

ASUS P8B75-V2.04左.rar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上来分享一下,在网上下了很多BIOS都是左边那个一上编程器识别IC后,打开左边BIOS程序内容就为空,下了好多都是,所以确定不是下的程序有问题,最后将两BIOS芯片调换位置再刷,OK。

网友(2018-03-26):
这个BIOS是不对的,左边的那个下下来解压之后只有1M.

网友(2024-07-18):
左右bios换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