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1440 红蓝白依次闪屏

楼主(2016-10-14):
DELL 灵越1440 红蓝白依次闪屏,进PE好的,系统重做了,是不是要换显卡啊?
闪屏

网友:
PE也进不去吗?你把键盘拔掉,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属于DELL开机屏幕自检,建议先观察内存,内存槽是否有问题或进水,先易后难

网友:
遇到过液晶屏有问题的,也遇到过现存有问题的,楼主可以参考替换一下

网友:
显卡 显存 屏 屏线 就这些了

网友:
Dell的机器这样是检测不到屏才会这样

网友:
看图纸耶

网友:
还是主板问题,看一下显卡有没有发出edid

网友:
显卡 显存 屏 屏线 再加个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