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PC 1015BX不上电之天眼已开 外加BIOS

楼主(2016-10-14):
机器型号:华硕PC 1015BX上网本
故障现象:待机002,触发003两秒后回到002
维修过程:主板拆出来裸板通电 待机002,按开关003 过两秒左右回到002可再次触发003。待机量各大电感电压, 没发现3.3V和5V,但有发现1.5V,至于这个1.07V它是充电电感这个不管它,1.5V应该是正常的,华硕的本是这样不好说,有些机待机就有1.2V电压有的有1.05V,这里有1.5V我也不在意它。只是无3.3V 和5V这个让我对它很不感冒。莫非触发后才出来?要不试试,试试就试试, 结果发现只有5V电感用有电压跳,3V电感无电压,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们懂的,打阻值, 5V电感阻值正常,3V不用说了低得不能再低了,显示002减去001的误差就剩下001了。短路短得那么测底。 首先想到是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坏,一看没有150字样的大黒电容,那就看看小电容, 怎么样?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小斑?用放大镜一看 再次确定那家伙是破的,拆下来看看 阻值恢复正常,来个特写, 电容破得不是很明显所以拍不出那种感觉望大家将就着看吧。料板上拆个好电容装上再通电 超票基本上跑不掉了。接屏上电OK 哈哈,,我怎么老能碰上这等好事呢?无解啊
在论坛上搜索此型号无相关信息,所以特意备份了BIOS发上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加分哦 华硕PC 1015BX 1015BX REV

网友:
主板大短,图片不错,以后说不定会用到参考

网友:
烧鸡大法必出

网友:
咦,怎么回事,我以为没发上来,提示 抱歉,你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表单实证串不符,无法提交。害我发了两次,编得好辛苦

网友:
呵呵   烧机大法还没用上,,短路三大法宝一个没用上,用眼睛就给杀了

网友:
可以看出来,电容裂开口了。上次我遇到一个b465c的就是找到了,一看裂口了也是短路。

网友A:
这种好事情 ,你咋遇到啊,我几个月都没一台这种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事情 ,你咋遇到啊,我几个月都没一台这种故障的

我真的是常常碰到,,刚刚又碰到一个S400大短的,电容一看就看到是破的,都是送钱的货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哎

呵呵  是的,,主要是价格,,,还有就是做得大的维修店,到处路着收笔记本来修,修完再送回去,,这是要吃掉我们的节奏

网友C:
我手上一机器跑码1.65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一机器跑码1.65 刷个BIOS试试

呵呵   巧了吧,,论坛上没有这机,,我这算首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一机器跑码1.65 刷个BIOS试试

好了记得加分哦

网友D:
烧鸡大法还可以,大短的就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还可以,大短的就是好修

呵呵  烧机还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事情 ,你咋遇到啊,我几个月都没一台这种故障的

这几天碰到好几台了,,前面发了个V580C也是电容短路,又修个神舟,华硕S56,今天的华硕和S400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我也觉得,要是技术再好点就好了,,也就能修修这些简单的

网友:
经常没思路的时候就到处打阻值,收获不小

网友:
华硕就是个难啃的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