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81机器集显

楼主(2016-10-14):
板号
5LJ1 LA-8203P REV2.0 集显的板。谁有BIOS的,帮忙转发下谢谢。
BIOS是双BIOS的,分别是U44 4M和U46 2M

网友:
有这个BIOS的朋友,请转发下,论坛里面的集成的BIOS和独立的BIOS刷了都不行

网友:
你刷卡多少个bios如果刷卡不少还是不行 那就要考虑是不是bios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