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P8青春版电信4G MIC无声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4):
一、  现象问题描述
MMI测试扬声器功能正常,副MIC声音偏小,主MIC不能录音。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MIC本体失效导致主MIC不能录音。
(2)主板元器件损坏导致MIC无声。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外观,未发现不良。
(2)经量测发现MIC_IN1_P(C1803)对地阻抗为128,正常板为580,阻抗异常,排除线路上小料不良后锁定为U201失效所至,具体原理图如下: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MIC无声多为MIC本体故障所至,如更换MIC故障依旧,我们可以对其MIC_INI1_P及MIC_BIAS1进行排查,也是比较容易定位的。

网友A:
说的云里雾里啊,mic还有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云里雾里啊,mic还有好几个……

双麦克,通话降噪用的。

网友:
正常板的数据是哪来的

网友:
确实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2017-05-30):
这个要有两个板对比后才能知道正常阻值啊!

网友:
这款机子会碰到的,先感谢分享再收藏下

网友:
好例子,感谢分享

网友(2018-10-28):
不错的案例,很不错的结论。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