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版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4):
1、 现象、问题描述
此板工单故障描述为不充电,开机后能正常连接USB,但无充电符号,故障复现。
2、 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  目检USB连接器及相关元器件没有发现破损,发霉,等不良痕迹。
(2)      因为此故障板能正常识别USB设备,所以我们可直接排除是USB_HS_D_M,USB_HS_D_P,USB_HS_ID这三组信号异常导致此板不充电,也就是说我们只需量测VBUS_USB线路是否正常即可修复该故障板
(3)      连上USB设备量测LB1601两端电压都有5V,说明USB连接器和LB1601都是OK的,继续量测VBUS_USB_5V经过Q1602后VBUS_USB_IN的电压发现只有2.9V,初步判断为Q1602本体不良,更换后VBUS_USB_IN电压恢复正常
3、 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Q1602后重新开机连接USB设备,有充电符号,15分钟后,电量明显增加,故障修复。
4、 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关于此类不充电的市场返修板很多都是复现的,拿到此类故障板我们应该重点检查USB连接器是否有外观问题,排除外观问题后开机连接USB设备,判断是否为不识USB设备导致的不充电,可通过量测USB连接器五个PIN脚的对地阻抗或电压修复此类故障板。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不错

网友:
充电电路,就是电压法要多些,维修成功率极高

网友A:
老大现在开始发案例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现在开始发案例啦

华为内部的维修 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内部的维修 案例

重磅资料啊这是

网友:
大赞,实用资料

网友:
修国产机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2017-05-16):
兄弟,电路图发上来分享下吧!

网友:
看贴想添加大脑对电路原理理解,电路图太小,点击也不会放大,盯了好一会,没找到Q1602电路位子,也不知道什么个芯片,楼主还是把电路原理图分享一下吧

网友:
内部维修的思路图吧,很好。

网友(2017-06-29):
这个维修的案例很有用,应该常遇到啊

网友:
每个手机都有它的充电原理,掌握原理

网友:
很专业的说法,看了就感觉很受用

网友:
每个手机充电原理其实都差不多’主要地方多查一下

网友:
专业就是不一样                     这算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