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 复位灯3,秒1闪

楼主(2016-10-14):
ga-g41mt-s2p 复位灯3,秒1闪 各部分电压正常 资料已刷 北桥也亚了 求思路
资料

网友:
复位闪按没复位修,查前面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看下那基本已经没用的com口芯片。

网友(2016-12-11):
有同样的一片,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17-01-17):
我也有一块网卡灯常亮拔掉后还是复位也是一闪的

网友(2018-04-05):
BIOS哪去了,不是有BIos吗?????????

网友(2019-07-23):
碰到同样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