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6-10-14):
客户拿来的,镊子短接南桥晶振可以触发,直接旧板子拆下一个32.768晶振换上后ok
华硕

网友:
你这描述太简单了,这种现象也不一定是晶振坏了,谐振电容、南桥都有可能,看看还返修吧。

网友:
这也是通病?

网友:
晶振还短接?

网友:
怎么短接??????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现象首先就试一下楼主的这个方法

网友:
这样的故障你修理的很多,直接手到擒来

网友:
这种故障南桥坏的也多了,换晶振能好的不多呀

网友:
很久没有这种秒的主板了

网友:
还是这个好修 通病

网友:
怎么短接????????

网友:
晶振坏的确实比较少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是来灌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