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 华硕新机器,X450不充电 用的是BQ25A

楼主(2016-10-14):
今天接了一台不充电的华硕X450LD,充电芯片是BQ25A。这个的奇怪情况就是  不开机 机器可以充电。  开机 就不可以充了。   偶尔还不认电池  。  我换了同型号主板的EC  和充电芯片。

网友:
刷下程序,看好不好

网友:
更换电池试试吧 这个要先排除一下

网友:
华硕难啃的骨头

网友:
华硕 电池坏的还是多

网友:
换那个BQ25A

网友:
人家说换了

网友:
mos 管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哎。我自己用的S400C也是不充电的问题。有时候把电池电用完了多插几次又可以充电。换了好多东西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6-11-20):
换BQ25A和MOS管我碰到过这问题,测了从电池正极回路的两个MOS管一个击穿,由于没图纸不知道是什么管不敢冒然使用,MOS管上标的是A1 AND 700K13 查不到参数

网友:
还有插电源,充电灯长亮,电感上有16.3V的电压,不插电池也这样,有人碰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