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40 板号:DA0AL6M8F0 开机电流0.35掉电

楼主(2016-10-14):
神舟优雅HP640 板号:DA0AL6M8F0 开机电流0.35掉电

拆机  观察主板无烧坏、腐蚀、掉件!
测量供电内存1.8V CPU供电无电压
CPU供电芯片为ISL6262A

查其条件 20Pin VIN 19V。  22Pin VCC 5V。 31Pin PVCC 5V 。44Pin VR_ON 3.3V 。 条件基本正常
料板上找个ISL6262A 更换后开机上电亮机

网友:
腐蚀的板子都懒得看了,修好都不稳定

网友:
神州的笔记本修的少

网友:
好的,我的换几个了,都不行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谁能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