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A不显示维修方法

楼主(2016-10-14):
我又来了,上午修了一台联想Z505,现在来了一台清华同方,废话不多说,通电,电流跑0.8左右,不上内存0.7左右,故说明过了内存,开始以为是显卡故障,直接加焊显卡,故障依旧,显卡植株后,故障还是依旧,我想,会不会是南桥引起的不过显卡呢,因为一切都有可能嘛,说干就干,加焊南桥,故障依旧,植株南桥,故障还是依旧,沉默想了一下以往维修的经验,曾遇到过海尔不过显卡,换cpu就好了的,嗯,找了一下,找了个T4400的cpu换上去,呀,开机上电1.5左右亮机了。大神勿喷哦。以下是维修经过图片:

网友A:
报了价格修了就是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了价格修了就是赚了

呃,可我做了很多的无用功,最后发现只需要换CPU。呵呵

网友B:
楼主是植桥高手,想换就换,还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植桥高手,想换就换,还成功

呵呵,经常植株嘛,习惯就好

网友C:
一般内存 cpu 外设要首先排查

网友D:
桥白搞了吗 ,有时候就是这样会误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白搞了吗 ,有时候就是这样会误杀!

对啊,我忙活半天才发现,只需要换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内存 cpu 外设要首先排查

谢谢,学习咯,多分享多探讨才能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