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L2.E 板子维修求助

楼主(2016-10-14):
这个板子可以亮,跑码正常,但是进bios保存就跑D4,如果直接进系统他会掉电,求大神解释。

网友A:
这么老的主板还修么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就有点麻烦了 换个bios芯片在刷bios   加焊桥 查 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有点麻烦了 换个bios芯片在刷bios   加焊桥 查 rtc电路

刷bios不行。最后换了个cpu又刷了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主板还修么

没办法,人家非要修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我一般都是换板,之后修了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