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820-3208-A维修记录

楼主(2016-10-14):
                                                                                             主角:MacBook  Air   A1465

                            前言:几天前同行送修此机,告知进水无法开机,检测需要多少费用后报价,留机走人。

维修第一小段:拆机后检测是SMC部分进水,其他地方还好,目检完成。上个主板待修图如下

  第一步洗刷刷洗刷刷,OK,打值=PP3V3_S5_SMC 只有20几欧,不管,我们先上个电看看再说。=PP3V3_S5_SMC输出3.3V正常,无待机电感3VS5输出,不触发。SMC供电有了,紧接着SMC复位  时钟走了一圈下来,都正常啊。唯一就是供电对地阻值偏低。有猫腻,故障点=PP3V3_S5_SMC对地20欧。初步判断SMC这边的问题。

L4901对地20欧,并且小电感另一端焊点已经腐蚀没有了,我决定干下SMC一瞧究竟。

阻值还是20欧,然后,打开点位测试坐标点

两点根本不通焊盘对地无穷大,说明已经彻底断线了。。。然后赶忙在点位找有没有相连的焊点,然而没有。。。算了,先把短路修好,故障点U7941微短路,拆下恢复200多欧

焊盘坐标点补了个线到L4901,重置SMC装上去,我去,还是无电感3VS5输出,SMC不发开启信号。不想看了,丢一边,报价,订料板回来。第一段故事结束了。。。

维修第二小段,客户同意维修,我把料板也订回来了,然后焊盘补线。

用的拖锡线分出来的一根,怕太粗与其他点接触,又怕顶太高SMC焊不下去。。。
为了安全还是补点绿油。。

然后料板拆下SMC,植株。

然后放大镜对准,风枪360度,速度干下去,不能吹太久,因为下面飞的线。

然后打值没问题,通电,自动触发,OK了

然后装起来测试下手工,键盘其他功能完全正常。

谢谢你的加分,谢谢你的加分,谢谢你的加分,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
写得很详细 厉害 心很细 学习了

网友A:
smc 你用的锡浆吗 还是锡球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 你用的锡浆吗 还是锡球做的

0.3锡珠,风枪吹上去

网友:
进水的就是容易断线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逼

网友B:
0.4的 锡球 可以不?????

网友:
看楼主的维修,我又涨知识了

网友:
看的眼红,妒忌楼主的技术

网友:
苹果EC没掉点,看来焊工可以啊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修苹果比较赚钱

网友:
不错这样飞线哟 也能修好

网友:
修苹果的就是爽,报价应该不低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这个理论与手工太强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漆包线?

网友:
这个板到我手里铁定死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漆包线?

漆包线容易再焊盘底下整个导通,,不信加热下看看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网友:
苹果的必须要料板吗

网友:
好讨厌植株。。。

网友:
很有思路,学习了

网友:
历害,向你学习,我看到苹果本就怕,呵呵,

网友:
理论与实际经验到位!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手工不错。mac还好,iphone没有显微镜我直接放弃飞线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认真加细心,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可以哦这个飞线技术

网友:
  纯技术贴  很好很强大 向楼主  学习     有机会多发发类似技术贴 让我们这些小白也  成长下  楼主辛苦啦

网友:
苹果的机子 只要处理腐蚀 基本搞点  不会伤及无辜

网友:
苹果的走线是比较坑,有时候想断开线路试下,结果走的板层,挂了一段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的 锡球 可以不?????

偏大 做上去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2021-07-09):
写的挺仔细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