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怕循环码 D2-E8-01

楼主(2016-10-14):
杂牌主板怕循环码  D2-E8-01  检查主板内存口烧断线了  236脚  补上去还是循环跑码    这是一个3.3v的电压  找不到BIOS   怎么办   上不上都一样的

网友A:
跟BIOS有什么关系 换个时钟还块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BIOS有什么关系 换个时钟还块点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换时钟芯片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B:
spd断了  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 在按时序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断了  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 在按时序查吧

内存换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