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无CPU供电ADP3207

楼主(2016-10-14):
T60  老板子,  无CPU供电
芯片工作条件满足    1脚EN 3V     31 VCC 也有了,  CPU 也换过
此芯片也换了   另外俩个驱动芯片也换了

这是电感前端 波形
各位大神  版主      求救

网友A:
xiuguo  后面小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uguo  后面小电容坏了

背面驱动芯片附近的那几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