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硬盘读取中断。

楼主(2016-10-14):
有块移动硬盘,东芝MK5061GSYN,最近经常出现拷贝文件中断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
几乎没怎么用。。。

网友A:
是文件拷贝时出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文件拷贝时出错吗

是的,有时候还掉盘,用移动硬盘盒这样,挂到电脑上也这样。

网友B:
硬盘盘面有问题啊!

网友:
数据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盘面有问题啊!

MHDD扫描无坏道

网友:
直插SATA一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 可能是磁头不稳定。联系我提供数据恢复技术支持

网友:
没什么价值修了

网友C:
我有几块东芝、日立硬盘出现类似问题,用MHDD扫描一切正常,但一旦有数据读写,就会概率性地出现中断,重启动后又正常,一直找不到毛病,怀疑设计缺陷。。

网友:
移动硬盘这还叫没咋用?这个估计磁头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块东芝、日立硬盘出现类似问题,用MHDD扫描一切正常,但一旦有数据读写,就会概率性地出现中断,重启 ...

他们说清下S.M.A.R.T就好了,可惜没工具

网友D:
用的盒子还是直接接电脑都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盒子还是直接接电脑都会断?

盒子也断,SATA也会中断

网友:
好的时候很好,写入100M左右,中断的时候0M。。。

网友:
这些小众硬盘不会搞,如果是wd的盘这样,是板坏了...

网友:
没有正版工具,只能找人修,或者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