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lm5 v1.0 usb进系统用不了

楼主(2016-10-14):
h61h2-lm5 v1.0 usb进系统用不了 在bios下键盘可以用 但是优盘不认 以排除系统问题 bios刷了3个 还不行 这是那的问题

网友:
查u口的供电  数据线的对地值啊

网友:
查USB相关电路

网友:
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啦

网友:
查PS2接口   这个我在技嘉板上修好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