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开机无显的非主流小故障

楼主(2016-10-14):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的300E4A的独显笔记本。能触发不显示,客户自己说屏坏了,上可调电源,电流能上到1A以上,感觉有点怪难道真是屏坏了。接外接显示器正常。客户送来都说屏坏了那就先换屏吧。结果还是一样。看来还得老老实实的查。上论坛一搜找到的都是掉电和没有显卡供电的。跟我这个情况不一样,只能自己找原因了,在论坛下载了图纸点位图,外接能亮,显卡供电也正常。于是直接去找显示器的接口找屏的供电。原因也正是开启屏供电的LCD——VDD3.3的一个管子损坏引起。更换后正常,坏的就是这个Q1。属于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维修,只是看论坛里这种故障的没人碰到。发个贴

网友:
赚了不少吧

网友:
给客户骗啦吧

网友A:
三星的机器你把图纸上传啊

网友:
你这搞分太明显啊!

网友:
这板的修复率很高

网友:
你这捡钱啊!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没难度。板也好拆,要不是客户自己直接说屏坏了,还贴了别的维修店的标签,我可能连屏也不用换了。这个故障在论坛里没看到,要不就是太简单的问题都没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机器你把图纸上传啊

这个图纸我就是从论坛里下的,

网友:
就当换屏。换下的接着卖

网友:
屏供电好多机子都坏

网友:
这个好搞啊,又有钱收了,呵呵……

网友:
按换屏的价钱来收钱,呵呵。

网友:
报了换屏价自己修
搞大发了

网友:
不是白屏 么,背光应该 能正常开启 才对啊

网友:
发贴不在于故障难易程度,在于重在参于。加分鼓励下!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还好查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