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71G加电死电流+外接显示不读内屏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6-10-14):
机器:宏基V3-571G

版号:LA-7912P   2.0

芯片组:HM7X

故障:加电不跑马,死电流0.9

                                                                                                    正面

                                                                                                    反面

外地发来的两块V3-571G裸板,主角这片动过BIOS  ec 目测 整板没进水腐蚀痕迹 接板上电二代U直奔0.8不动,三代U直奔0.9不动死电流,

直接测1.5V转1.5V电压已出,全板电压正常除集显,示波器测内存总线有电压无波,头疼机,接着测桥条件PG  桥总线电压一个个测了没发现问题,纳闷了难道要干桥了。直接干了一炮还是一个卵样。后面用示波器测了一下LPC_FRAME#发现也没波形,,刷了个自己把握的BIOS ,上电故障一样  BIOS资料排除,往前推示波器测BIOS芯片片选脚先测4M的发现有片选一段后停止,,当测量到1m这个BIOS芯片的时候故障浮出水面。

看到没有,1M芯片的片选有发出请求哦,有请求这下可能就好办多了直接锁定这里,拆了芯片放大镜仔细看就片选脚焊盘下面有点腐蚀痕迹,点位看直接连接旁边一个电阻

实测果然是这问题,直接不通了。

洗干净挂开引脚其实就腐蚀断了那么一点点。挂开图

补好线装好芯片兴高采烈的上电,测1M片选有了,电流跑的很欢畅看到电流1.3   OK了

接键盘大小写可切换,高兴极了,接内屏试试,靠内屏不显神马情况。!!!!

漫长的测试LVDS模块的时间过去了小电阻都没放过,有点位图,实在是发现不了哪里有问题就直接把桥给干了。

漏铜的绿油补好烤干,找个桥做上去,桥做好接屏上电心里拔凉拔凉的换了一样,没有了一点头绪了,问了问任总,任总说显卡LVDS也会引起直接拔显卡电杆用集成的也一样,我自己就认为显卡这边问题不大了 ,后面EC也换了, 到这步了修的很累很是苦  没有一点思路了,就问了发我板子让他给我这机的序列号想去官网找个程序, 序列号没找的有意外的收货,说这个板上的EC跟另外一块板的EC兑换过,换了两个板子故障还是一样,那片板子是上电亮机断电在上电就0.2几,可板子收到就已经先把它秒好了系统都装测试好了,版号同是7912p后缀一个1.0 一个是2.0 除了显卡 有些地方还是不同

应该说EC程序是一样的现在故障板只是不读屏,之前我是重来没遇到过EC会引起桥不出EDID的,没办法既然知道了这个情况,在觉得不可能都得去做,板子找出来兑换EC,几分钟过去两个都装好先试1.0修好的那个,上电屏正常点亮说明故障板上装的EC有可能是好的,,接着试故障板上电奇迹的出现LOGO,事实就在面前了,两个版本的EC程序就是不通用,修好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正常情况下EC程序大部分都觉得只是配置引脚上电跑马,没想到这板子上还会引起其他什么都正常就死活不让桥出EDID读屏,具体是EC给桥的那个通讯配置错误引起的这个故障就交给懂这方面的大师研究吧,我是不想折腾也搞不懂!!!!

WinHex里面看了一下里面大部分是不一样的字节,验证是2.0往下兼容 ,   1.0板的程序用在2.0上就会出现这个故障。而且关键是论坛还找不到这程序,就让我来发布把。

                               修好这个板累,发这个贴更累,随手加个分吧。

 会员4403232元2022-10-27 17:42

v3-571g LA-7912P REV 1.0 N13P -GL-A1 KB9012QF.zip

v3-571g LA-7912P REV 2.0 N14P -Ge-A2 KB9012QF.zip

网友A:
大神级别楼主啊  靠

网友:
这么累挣几千呀

网友B:
楼主实乃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不同凡想 厉害

网友:
大神级别,学习了

网友:
太佩服班组兄弟了

网友:
这个板是分版本的,之前修过

网友:
不说修,看就累啦,哈哈

网友:
不错。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级别楼主啊  靠

高抬了,何老板。

网友C:
真挣几千就不会叫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技术不错

嗯,感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实乃高手中的高手

不是什么高手,互相学习

网友:
其实还好,谢谢捧场

网友:
后面折腾我严重。

网友:
学习了 EC 程序 会导致 EDID 爆掉。。。

网友:
EC的BIOS是不一样也是给设定EC的引脚不一样的定义。

网友:
就是细心观察大胆求证

网友:
焊掉才看清有些进水机器就是这样,表面看没问题,要

网友:
太复杂了,小白请问EC的程序如何读写的谢谢……。

网友:
EC这程序怎么刷进去的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说ec会影响edid的发出

网友E:
1mBIOS坏了既然能触发,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挣几千就不会叫累了

不易啊过两年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又细心,感谢分享

网友:
LPC_FRAME#这个没波,应该在BIOS前面沙版主,咋会想到BIOS呢,1M地BIOS是EC这边地吗

网友:
现在机器一个差不多的板子又几种显卡,真让人头疼

网友:
楼主问下这样的数字按键的电源好用吗,波波啥牌子好用吗

网友:
这个板修的真不容易啊 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威武啊 我碰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真是难了。没想到ec会影响桥读屏。这些都是程序设计,没办法,所谓智能也都是程序。无法控制的趋势和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1mBIOS坏了既然能触发,神奇

1M不是ec程序,这个9012自带程序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