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电源 游戏悍将 500 无SB5V电压

楼主(2016-10-14):
     1 检测到SB5V 电压0.33v(无电压状态) 偶尔跳变到1.5V,然后又跳回0.33V。  这是什么原因,是电源保护了吗?
     2  检测市电 到 300V电容  直流电压 全部正常  有300V电压,
     3  副电源变压器到 紫色 线 所有元件拆下 检测正常。
然后 我不知道 怎么办了 ,求打神指点一下下 .........

网友A:
补图,  EE-10-02 这个 小变压器 在电路中 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中间那张图纸  是反馈电路 ,最后画得我自己都看不懂了

网友:
楼主这电源是主动PF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 可参考此帖: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107

好的  谢谢

网友B:
楼主5VSB用的何型号IC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图,  EE-10-02 这个 小变压器 在电路中 起什么作用呢?

下图中红方框中T103的作用和楼主EE-10-02的变压器作用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5VSB用的何型号IC ?

有两个 一个靠近大电容 的是GR8937L     一个靠近输出绿色线的是GR83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 一个靠近大电容 的是GR8937L     一个靠近输出绿色线的是GR8313

估计应该是GR893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5VSB用的何型号IC ?

应该是 GR8937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图中红方框中T103的作用和楼主EE-10-02的变压器作用一样.

感谢了哈 , 我先研究研究,再不行 我去收快一样的 电源 对比一下

网友:
楼主传一张GR8937 的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 一个靠近大电容 的是GR8937L     一个靠近输出绿色线的是GR8313

GR8313和8313T参数及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GR8313和8313T参数及定义

其实我上个月想找GR8937L 图纸 一直没找到,丢到现在  有时间了 又拿出来研究.....

网友A:
GR8937L正面  和 背面图,正面被挡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R8937L正面  和 背面图,正面被挡住了

楼主找到GR8937的资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图中红方框中T103的作用和楼主EE-10-02的变压器作用一样.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GR8937L正面  和 背面图,正面被挡住了

这好像是双层板啊

网友:
相当于 推动变压器吗

网友C:
副电源变压器到 紫色 线 所有元件拆下 检测正常。
这是后级的吗

前级的 IC 和周边还正常 也得查查看

网友D:
这种故障一般先换IC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一般先换IC在说。

手里没有IC  目前还不了解GB8937L 的工作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副电源变压器到 紫色 线 所有元件拆下 检测正常。
这是后级的吗

是的  后级全部正常
   前级测量到 大电容 ,到 PFC哪里  我就盲目了,无从下手  ,要是有GR8937L 的工作条件参数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GR8937的资料了吗?

没有呢........大神 你有这IC 的工作条件 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呢........大神 你有这IC 的工作条件 参数吗

没有,只有GR8935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后级全部正常
   前级测量到 大电容 ,到 PFC哪里  我就盲目了,无从下手  ,要是有GR8937L 的工 ...

感觉吧
先打GR8937L的各脚对地
在吧外围扫一遍
基本可以确定 芯片坏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后级全部正常
   前级测量到 大电容 ,到 PFC哪里  我就盲目了,无从下手  ,要是有GR8937L 的工 ...

看下这个

网友B:
感觉与GR8935相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与GR8935相似..........

谢谢  我是新手 ,非常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是新手 ,非常 感谢...

按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与GR8935相似..........

还没遇到过这种IC

网友B:
有点资料,也没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资料,也没遇到过.......

怎么台产的电源 都是不常见的I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台产的电源 都是不常见的IC

与某些常见IC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某些常见IC兼容..........

哦 按也没遇到过的呢

网友:
我修过电容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此贴终结!,之前跟换的时候 二极管被我焊接反了,严重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