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 -9982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10-14):
有段时间没有发新帖子,最近工程太多忙。
今天早上附近乡镇经销商发来的DELL 15R-5537 I7独显R9-265机器,配置不错,检测为接电源按开机按键后屏亮立马断电,外设全部拆掉(无线模块,光驱,键盘,电池,USB小板)无效,BIOS刷了2个无效,此机器桥集成,加焊显卡以后不掉电了,装起来测试了10分钟又自动关机,温度65以下,再开机故障老样子显LOGO就掉线,显卡再焊一次这次裸机亮大概1小时又掉电了,无耐只好重植显卡不掉电了,打了盘LOL没掉,拷机了一下午没掉电。这里强调一下各位遇到这型号机器同样问题建议直接显卡植珠缩短维修时间。太忙就不上图了。

网友:
很好,一般加焊不行,都有重新做求

网友:
好像很多机器掉电,加焊显卡都能好

网友:
不会吧,这种问题真是够恶心的

网友A:
话说重置跟加焊区别不大吧,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都是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重置跟加焊区别不大吧,

区别很大,HP 4411S  4416S,华硕的X42J  A43S,联想的G470等A卡植珠使用时间是加焊的一倍

网友:
我还是比较懒的,加焊能好我一般都不会重新做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焊不行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