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一会就提示CPU温度高

楼主(2016-10-14):
刚开机就提示CPU温度高,稍微运行一个QQ游戏,就直接报警了,CPU硅脂也还有,这是啥原因啊?求助大神

网友:
INTEL 的  吧这个机子

网友:
有没有出来散热

网友:
这个机子散热好像没什么通病

网友:
你应该不是维修电脑的吧

网友:
散热有出来

网友:
BIOS爱出问题?

网友:
铜管坏了吧

网友:
风扇口出冷风还是热风,冷风铜管坏

网友:
铜管好的,没坏,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