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0.176秒杀

楼主(2016-10-14):
只顾着修机,本本什么型号不记得了,不过维修过程都记得清楚,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本本可能是昨晚送来的吧,看上面有标签写着是加电不显示。
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176,明显短路了,这还能触发吗?不过看标签这样写着,按下开关试试,还真能触发,电流上到1.2再到1.1,然后就不动了。
管他呢,迅速拆机,祼板也试了下,待机电流没变,还是0.176,按下开关电流只上到0.6左右了。管他呢,待机这么高,看板上好像没有改过线路的痕迹,那就是短路不用怀疑了,断电重新插电,待机状态时直接摸板。
当看到那一对对乌龟壳时,感觉就不太好了,不会中招了吧。果然有一路CPU供电的上管龟壳发烫,测了下管龟壳有电压,上管击穿无疑了。只是CPU看运气怎么样了。
找个上管龟壳换好,测下管龟壳0v了,放心上电,待机0.023正常了,按开关到0.8几不动了。看来CPU在劫难逃了。我现在还不会看CPU的型号,只知道那个颜色外观的就是2代的。找个我们自己的好u换上,电流蹭蹭蹭就上去了,拿屏来点一下,顺利亮机。
接下来就没我什么事了,让老板打电话给客户,同意加钱我们给他弄个U,然后,把刚才试机的U装上,装机。
维修过程较简单,算得上是秒杀
加分!加分!加分哦!
经验总结:待机电流0.8以上的先看看是不是自动触发了,没触发的话拆机看看是不是改过线路,因为有时改过线路的话,本该触发后才有电的,在触发前就有了,电流肯定会相应升高,排除这两种情况后,不要怀疑,肯定主板有短路了,直接摸,会有惊喜。
加分!加分!加分哦!今天下了两个BlOS,用分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还

多谢回复,记得加个分哦

网友:
this is usefull... insted

网友:
这也算是有用的经验吧,没有人加分,好伤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