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14):
   今下午一个同行哥们拿来一台机E430 机器已经拆好了所有螺丝没带,还拆断了好几个螺丝柱子屏都没办法正常开合了,先不管了修好板再说,三下五除二把板子开关都卸下来了,修板开始,版号LA-8131P,找到图纸打开先测一下公共点没有短路(这个机器经常遇到大短路,公共点电容烧坏),测得几个地方阻值都OK,通电再测各公共点上管和电容19.6V OK 看样子隔离电路是过了短路也排除了,该3v5v了测的没有,往上查,芯片是RT8205,16脚主供电有,7脚3.3有,17脚5v有,那就是开启了测得1脚6脚都没电压,看样子还是上级出的问题,那就到了PQ405了,测得2脚5脚是5V 记得上次修到过仁宝这个电路这里应该不是5V才对,这时看到了某个机的通病问题就是连接PQ406的一个电容,想起上次就是换这个电容立马就好,心中暗喜不会就是它吧,,呼呼呼,风枪立马吹下来找了各一样的电容上去,测了一下3V5V没有,通电按开机还是一样。唉,看样子没那么简单,一天下来不忙也不闲,都查到这里了,还是没找到真正故障点,脑壳疼,先放一边休息一下,。。。。。。。。。一段时间后再次拿起主板,先上迅维来看看有没有差不多的,一搜还真的有那么几篇差不多类似的帖,从中看到了一些提示,这个机开机芯片KB9102带程序的(其实早就知道的,只是不会想到真的会坏)会不会是程序坏了引起的问题呢,还是打开图纸,经过老司机的点拨告诉我说BM#这个信号是由EC控制的而且是一个低电平,而测得板上为高电平,再往上查就到EC了,测得EC各个供电信号都OK没什么异常,难道真的是程序坏了,左纠结,右纠结,耍还是不刷呢,豁出去了,拿出了我们大熊哥留给我的RT8209F在论坛里找到了刷写方法,还有E430 EC程序。照着方法飞线操作也就是过了20分钟吧终于刷进去了,期待的心情抑制不住啊,把飞的线都焊下来通电,一按开关有反映了,0.02-0.03-0.35 掉下。再重启0.02-0.35-1.1-0.9-1.2亮机,哈哈哈啊哈哈,我成功了,没想到第一次刷写就修好机器了而且还算顺利,写出来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机器好像EC程序坏的多,希望给大家有帮助。

网友:
可惜我的866不能刷写

网友:
思路是比较清晰的,不错

网友:
EC高难度,没有刷过。。。不行只有整个换

网友:
之前听老师讲过也飞过线,后来时间久了就忘记了,楼主怎么不发张飞线的示意图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我的也是866刷不了啊学习了

网友:
TL866表示刷不了

网友:
EC程序坏引起不触发,遇到过几台,不过都是直接换的剪板的EC芯片,手上的编程器不支持刷写

网友:
为什么到一定时候就不能品论了呀

网友:
好坑爹呀,没有积分了

网友:
多谢楼主给予这个平台

网友:
哈哈。还是ec程序问题。这机器ec

网友:
这是直接刷EC吗,呵呵,还真没这样搞过。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太坑了ec也带程序

网友:
遇到过,不过我是直接买的剪板芯片!

网友:
我的编程器也刷不了

网友:
很好 谢谢!20楼的座子非常好

网友:
学习了 有点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