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顶配关机用充电器充电就会进入COM10模式

楼主(2016-10-14):
小米note顶配全网通关机用充电器充电就会进入COM10模式,用电脑USB接口就可以充电,一旦进入COM10模式后可以刷机,但是刷机后无服务,必须把电池拿掉5秒钟以上再开机才有信号,而且使用正常,开机状态下插数据线电脑没反应,手机只能充电,FASTBOOT模式下能联机,能刷机,恢复模式不能联机,其他问题正常,自己没辙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
特别情况。。。你下载的系统固件有问题。有区别的。。联通版的ROM与移动版的

网友:
是不是你刷的固件有问题啊,分清联通和移动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看上去电池有问题,换电池了吗